求教西门子PLC怎么选型

楼主(2018-04-21):
用西门子PLC控制电机的上下,用s7-2oo的吗?还是用别的型号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小型 200/200smart。。。
仅仅控制电机的上下要PLC这么奢侈吗。

楼主:
领导是这么说的,稳定。其实直接用气缸就好了

网友A:
好吧……
要坚决贯彻领导的精神,坚决执行领导的指示,坚决服从领导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