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工艺要就取工件是再移动中取件,取件时跟踪同步轮的速度,取件完成时高速马上移动到指定位置进入下一道工序。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试试把同步轮的速度换算成伺服所需要的每秒脉冲数,传送给MAN然后再回到正常的高速运行。看看行不行?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同步轮的速度换算成伺服所需要的每秒脉冲数,传送给MAN然后再回到正常的高速运行。看看行不行?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我试过了,MAN运行完成后再回到GOTO报128(运动轴无法处理此指令: 要么是运行轴忙于执行另一指令,要么是没有此指令的启动脉冲。

网友B:
MAN完成后转到GOTO前,断开MAN指令的EN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完成后转到GOTO前,断开MAN指令的EN端输入

还是报128,要是断开MAN再延时110MS可以执行GOTO,没延时就报128,什么情况?

楼主:
之前可能MAN的EN端断开之后,触发GOTO后程序下面又写了复位WAN的EN端,不过程序是先触发GOTO再复位WAN的EN端。触发GOTO的常闭点写在EN端,MAN写在GOTO之前可行吗?等GOTO执行结束再复位WAN的EN端。。。不知道行不行现在没法试,在出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楼主,多试下。试好后发给我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