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系统初次启动冲力太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8-04-21):
气缸缓冲停机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但有一种问题我始终没有解决,就是第一次启动气缸的时候,因为,气缸内没有残留气压,所以,第一次启动气缸冲力特别大,速度无法控制,连续使用的话就没有问题,不知各位同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谢谢。

网友A:
用缓冲阀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smc有专用的阀解决

网友C:
有软启动调节阀的,和气缸连在一起的,上面有旋钮可以调节

网友D:
调缓冲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