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欧姆龙编程软件对比

楼主(2018-04-21):
很多人说欧姆龙比三菱软件好用,确实这样吗?
老款三菱软件确实比不上欧姆龙,但是GX work2 和3已经超越了OMRON软件。
具体在结构化编程方面:
1:可建多个全局标签文件
2:全面支持结构体
3:支持文件夹结构

网友A:
三菱好用

网友B:
都差不多,国产的软件有待提高

网友C:
没啥意义

网友D:
用惯了欧姆龙的了。

网友E:
可以试下松下winpro7软件

网友F:
楼主可是传说中的方块♢大神?

网友G:
用习惯了欧姆龙

网友H:
WORK2 3确实好用 都支持结构化编程非常好用。
bnnyygy

网友I:
感觉欧姆龙好用。

网友J:
三菱 市场 占有率 高吧

网友K:
看你的应用和习惯

网友L:
用了三菱去用欧姆龙很不习惯

网友M:
两个都好用

网友N:
三菱用得比较多

网友O:
软件的功能都差不太多,主要就是自己习惯的事。

网友P:
我觉得还是三菱的好用

网友Q:
三菱梯形图显示,鼠标滚轮操作不如欧姆龙

网友R:
欧姆龙专业些,三菱大众化些

网友S:
说三菱好用的 都是新手

网友T:
三菱  只能说  呵呵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U:
用习惯了欧姆龙的,用三菱有点不习惯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V:
三菱现在用起来太几把卡了

网友T:
你说的欧姆龙哪个软件 CX-one 还是SS ? SS 秒杀所以软件.CX比三菱好用,毋庸置疑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W:
试下OMRON Sysmac Studio,很不错,可以跟GX-WORK2相当

网友X:
才用欧姆龙的CX-9.6,觉得欧姆龙的软件必须要对指令比较熟悉才行。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Y:
三菱的鼠标滚轮一动不知道去哪了,太几把难用了

网友Z:
三菱在线修改很方便的

网友AA:
我们三菱,欧姆龙,松下都有用。这个项目欧姆龙,下个项目三菱,说不一定在下个项目用松下的。快捷键常常 按着没反应,原来不是上个项目使用的PLC。

网友AB(2018-05-22):
感觉这两个差不多

网友AC:
三菱,欧姆龙我两个都用过,但还是喜欢用三菱的。欧姆龙的在线修改功能和定时器,计数器不是太好用。象计数器如果你用累积形计数器,然后,在在触摸屏上显示的话,当计数到后你就是没有给计数器复位信号,但在触摸屏上显示的都是0,而不是己经计数的累计数值,输入输出就更麻烦了,一不小心输入输出的编号就和内部中间继电器的编号搞错了,而且,欧姆龙有些型号的PLC输入输出编号是不一样的,有的型号用8进制有的型号用10进制,在写程序的时候又要想程序结构又要记输入输出的编号,这就有点不太好记意。

网友AD:
之前一直用的三菱的,最近刚看欧姆龙,有点懵逼

网友AE:
用惯了三菱,再用欧姆龙,感觉很别扭

网友AF:
我觉得两个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