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

楼主(2018-04-21):
各位大神还知道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跟小弟讲下
QPID

网友A:
重新画一个3000的!也不太旧吧!

网友B:
引用楼主qpid于2018-04-21 14:20发表的 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 :
各位大神还知道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跟小弟讲下
使用Project Converter這個工具轉換

网友C:
引用楼主qpid于2018-04-21 14:20发表的 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 :
各位大神还知道PROFACE 2000程序怎么转换成3000程序?跟小弟讲下
Project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