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西门子(SIEMENS)6ra70调试故障(Ⅱ)
            八. 优化
             电枢和励磁电流环优化
            将励磁,控制,风机电源投入
            装置内控状态下在PMU上选择P051=25
            整流装置进入07.0或07.1状态等待操作柜门上选择关输入合闸命令和解封命
            令,当装置状态<01.0时,执行优化运行开始,优化过程要保证电机锁死,优化
            运行结束时,驱动装置回到07.2状态.整个过程大约40S。电流限幅将不起作用,
            电流峰值与电机额定电流有关.
            以下参数自动被设置:
            - P110   P111:电枢回路电阻,电感
            - P112:励磁回路电阻
            - P155  P156:电枢电流调节器P,I增益
            - P255   P256:励磁电流调节器P,I增益
            - P826:自然换相时间的校正
            电流环优化前设定P159=0.01,P160=0(缺省值),优化结束后,重新定义P159,
            P160为如下数值,保证SCR正反桥可靠换向。以后电流环优化前需将两个参
            数恢复工厂缺省值。
            P159=0.2 电枢自动翻转的转换阈值%
            P160=0.02  附加的无转矩时间间隔S
             速度环优化
            将励磁,控制,风机电源投入
            在电枢反馈方式下启动电机,检查观察R024参数,保证正向速度给定与实
            际轧制方向一致,RO24参数应和P402给定值一致。将P140=1,切换到编码器
            反馈试车。
            编码器脉冲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停车后修改P080=0,P083=2,P140=1,
            P143=电机基速,启动电机,装置内控状态下在PMU上选择P051=26
            整流装置进入07.0或07.1状态等待操作柜门上选择关输入合闸命令和解
            封命令,装置状态<01.0时,执行优化运行开始,优化运行结束时,驱动装置回到
            07.2状态.整个过程大约6S。电机以45%的额定电枢电流加速,达到20%的最大
            电机速度,速调优化得到P225,P226,P228。
            这种优化在带上机械负载后必须重新做(因为最高转速值有大的变化)!
             记录调试结果。
            九. 励磁电流调整
             启动电机,运行至20%,50%,80%的速度,观察R038(电枢电压),R037
            (EMF实际值显示)
             根据理论计算值与实际值比较,调整P102参数,完成励磁电流的标定。
             记录调试结果。
            十. 励磁特性优化
             令P143=电机最高转速,P081=1,P051=27进行弱磁优化运行。
             启动电机至高速,检查P038,P019,P024是否稳定.
             弱磁优化运行后,P169=0,P170=1选择转矩限幅和转矩控制。
            记录优化结果
            十一. 电机和机械考核
            十二. 带机械速度环优化和调整
            十三. 内外控参数的设置
             P055=112,P057=112,将1#组参数拷贝到2#组,选择内外控观察R056,
            R058参数组选择情况
             P171.2= 150%,P172.2= -150%
             P644.2=3002                       外控速度给定。
             P648.01(B)= 9, P648.02(B)= 3001   内外控时控制字的选择
             P649.01(B)=9,  P649.02(B)= 9
             P676.1(B)=P676.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功能数据组FDS选择
             P677.1(B)=P677.2=0.(选择3#组、4#组,该选择功能禁止)
             P690.1(B)=P690.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功能数据组BDS选择
             P641.1(B)=P641.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选择斜坡函数发生器旁路
            与否,内控状态选1#组,外控状态选2#组.,或令P641.01=0, P641.02=1

西门子(SIEMENS)6ra70参数设定调试(Ⅰ)
   一. 检查装置和电机 :略
   二. 基本参数设定(计算机或PMU单元完成)
        1.系统设定值复位及偏差调整
             用PMU执行功能P051= 21,调用缺省的工厂设置参数构成基本
            参数文件,用P052=0显示那些与初始工厂设置不同的参数。
             合上装置控制电源和操作控制电源执行P051=21,偏差调整(P051=22) 同时
            进行,参数P825.02被设置。
      2.整流装置参数设定
             P067=1-5 选择负载过负荷周期,见手册,当本参数大于1时,整流器额定
            直流电流R072.01将变为所选周期内的基本负载值,P075参数必须设定 为
            1或2。一般情况下,装置的计算的晶闸管温升包容上述过载周期
             P075=0 不允许装置过载,装置最大输出电流被限制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
             =1 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R072.01,当计
            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报警A039激活,电枢电流给定自动自动减
            小到整流器额定电流R072.01。
             =2  整流器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 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当计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故障F039被激活。
             本参数根据电机额定参数值和使用工况,从保护装置过载的角度出发进行设
            置,本参数与P067共同作用,对装置的过负荷周期进行设定。
             P078.01= 630V主回路进线交流电压,作为判断电压故障的基准值
             P078.02= 380V,励磁进线电压
             作为欠压或过压的判断门槛电压,相关参数见P351,P352,P361-P364.
            3.电机参数设定
             P100(F)= 额定电动机电枢电流(A)
             P101(F)=额定电动机电枢电压(V)
             P102(F)= 额定电动机励磁电流(A)
             P103(F)=最小电机励磁电流(A),必须 小于P102的50%.在弱磁调速场合,一
            般设定到防止失磁的数值.
             P110电枢回路电阻,P111电枢回路电感,P112励磁回路电阻:在优化过程
            自动设定。
             P114(F)=电动机热时间系数,根据本参数和P100对电动机进行热过载保
            护:当电机温升达到报警曲线值时触发A037报警;当温升达到故障曲线值
            时触发F037故障。缺省值10MIN。
             P115(F)= 电枢反馈时,最大速度时的EMF(%),缺省值100。以整流器进线
            标准电压(R078)为基准,设置时应考虑进线电压实际值等各种参数影
            响.P115= EMF额定值/R078(见功能图),EMF额定值=P101-P100*P110。在
            P083=3时,观察编码器波形正常的情况下,令P140=1,P143=电机基速,
            观察R024(编码器反馈)和R025(电枢电压反馈)。校准P115参数。
             P118(F)=额定EMF(V), P119(F)=额定速度(%): P118、P119是在励磁减
            弱优化过程中P051=27设置的,当P100,P101,P110参数发生变化后,弱
            点也随着变化,不再是P118,实际额定速度=P119*实际额定EMF/P118
            当P102变化时,励磁减弱优化重做。
            4.实际速度检测参数设定
             P083(F)=实际速度反馈选择当
            当 P083=2 (脉冲编码器)  时,100%速度为P143参数值
            当 P083=3 (电枢反馈)  时,100%速度为P115参数值所对应的速度
             P140=0或1, 脉冲编码器类型选择。电枢反馈P083=3时,令其为零;
            码器反馈时P083=2,令其为“1”。
             P141=1024 ,脉冲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142=1,编码器15V电源供电
             P143(F)= 编码器反馈时最高的运行速度(转/分钟)
             P148(F)=1,使能编码器监视有效(F048故障有效)
            5.励磁功能参数设定
             P081=0      恒磁运行方式   (弱磁优化前设置值)
             P081=1      弱磁运行方式(进行弱磁优化时设置,优化后设置为1)
             P082=2     励磁运行模式,达到运行状态>07后,经过P258的延时,输
            经济励磁电流P257.
             P257(F)= 0 (%P102)    停机励磁
            6.限幅值参数设定
             P642.01-04= 100 %    主设定点速度限幅
             P091=100%               斜坡给定阈值
             P169=0, P170=0        带电流限幅的闭环电流控制
             P605.01-04=1            转矩限幅
             P171.01= 100% (P100为基值) ,P172.01=-100(P100为基值)电流限幅
            7.斜坡函数发生器相关参数设定
             P303.01(F)= 10 S
            P304.01(F)= 10S
             P305.01(F)= 0.5S
             P306.01(F) = 0.5S
             上述参数对斜坡参数组1进行设定,规定了由0速到最高速的时间10S,过度
            圆弧时间0.5S.
            8.辅助功能参数设定
             零速信号:
            P373(F)=1%        转速大于1%时状态字bit10 为1
            P374(F)=0.5%    回环宽度
            P375(F)=0.1S     延迟时间
             P675(B) =24 CUD2板43端子开关量连接量24,当辅传动使用熔断器或超
            速开关时,接点动作产生外部故障1和2。
             P689.1=B20       端子41,风机信号作为外部报警2
             P771=106            设置开关量输出口1为装置故障状态输出
             P755=167,P754=OFFSET,设置模拟量输出2作为速度表指示
             P753=10V×电机最大速度/速度表满偏值,规格化
             P820.04=0           将传动堵转故障使能
             P644.01=402       内控速度给定由固定量连接器P402发出。
            三. 检查主电机励磁
             令P082=2,合励磁进线电源,改变P257=5%,30%,50%,100%,观察励磁
            表指示情况。
             恢复P257=0。
            四. 电机启动
            以上参数设置正确后,电机可以恒磁启动,P81=0,接入励磁电
            源和电机风机,在P51=40情况下,传动柜选择开关输入合闸和解
            封命令后,由P402输入给定速度,电机转动。
            五. 检查只读参数
             R010:开关量输入,0-6位对应36-42端子状态,12位对应ESTOP信号
             R011:开关量输出状态,第0位代表46端子重故障,第7位代表109/110
            端子和闸信号
             R015:实际电枢进线电压630V,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16:实际励磁进线电压,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17:实际进线频率,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38:实际电枢直流电压,装置未解封状态其值应接近为0。
             R039:EMF给定值,等于P101-P100*P110
            六. 检查风机
             检查装置风机
             检查电机风机
            七. 检查电枢可控硅及桥臂快熔
             令P830=3,合励磁进线电源,合ME开关,若可控硅及其触发回路故障将报
            F061装置故障信号;若桥臂快熔熔断,报F004故障,R047故障码为3。
             若无故障,参数P830自动恢复为0.
能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