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开始-程序-组态王6.53-工具-安装新驱动,  如果不安装这个驱动,在使用OMRON  CP1H系列的PLC时,将无法在组态王软件里找出与这款PLC对应的选项。
OMRON  CP1H系列的PLC在组态王里面的选项是:CJ系列\HostLink,这个只是单个PLC与上位机组态时的情况。
设定好HostLink后,还要选择PLC的设备号,因为这个系统里只有一个PLC,因此设备号选择0号。一定要与PLC编程软件里面保持一致。
下面是电脑的通信口的设置:

CP1H   plc 通信设置:
1.  用标准的打印机通信电缆通信。

2.   用485口通信   PLC面板左边的DIP开关全部在OFF位置。   485通信模块背面的第4位DIP开关置OFF,其余的置ON.   电脑上面的232转485接口的D+和D-分别接PLC485 的RDB+和RDA-。

    组态王与OMRON  CP1H-XA  PLC通信设置
    SYSMAC WAY 协议就是HostLink 通信协议。

组态王图库里的图  旋转 操作步骤:
1.    调出图库里的一个图。
2.    点击上面工具条中的“图库”\“转换成普通图素”
3.    图被选中,右键,“组合拆分”\“合成组合图素”
4.    “翻转旋转”\”垂直翻转“
能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