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菱5uPLC直线插补控制松下伺服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4-21):
用的绝对定位直线插补,因为原点离极限位比较近,所以我先回了原点,完成之后用plsv指令,将伺服移动到行程中间,然后进行插补控制,发现不管定位地址是正值还是负值,伺服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运行,找不到原因。之前回原点也是方向不能更改,改了PLC参数里面回原方向也不行,最后直接改伺服驱动器的方向,然后PLC里面的限位特殊继电器也不起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啊

网友A:
伺服参数应该是使用脉冲加方向,如果设置为CW CCW方式是双脉冲,肯定就是只能一个方向转了。

网友B:
FX5U本体脉冲输出也是可以做简单插补的,所以当设置为CW CCW时变为两轴。设定为PULSE/SIGN时是独立四轴。
主要检查PLC 高速I/O定位参数,马达旋转方向,单独控制轴时的正反转是否OK,控制器的参数设置,由于插补相当复杂一些。所以你先看看把它当成独立轴控制是否能正反转,再研究插补。
MELSEC+iQ-F+FX5用户手册(定位篇).pdf

网友C:
jdakgfasbnaSFKQYDHAJ打算打算放弃期望短期WFQ无法AWFQEF

网友D:
我和你用的一样的,然后又一次我的伺服参数忘了改了,P0-07没改成脉冲加方向,他就是只往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E(2018-05-28):
先检查伺服控制器参数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2019-03-04):
之前遇到过,控制器进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