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FX3SAPLC通讯三菱D700的通信程序案例

楼主(2018-04-21):
求一个三菱FX3SAPLC通讯三菱D700的通信程序案例,触摸屏上能调速,启动停止的,怎么就通讯不上变频器呢
我这边:117 -1 118 -192 119 - 1 120 -2 549-1 格式字 19200 8E1 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有大神可以联系我QQ2650515588 和QQ邮箱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三菱专用协议还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B:
我做过 Q的和D700通讯的,用的是485转的水晶头。具体的设置方法,手册里都有,通讯设置好,变频器的功能参数设置好,就可以。当时是4台变频器设的站号用一路485和PL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