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的大神指点DDRVI指令用法

楼主(2018-04-21):
求指点DDRVI指令用法

网友A:
一轴相对定位 脉冲 频率 脉冲输出点 方向输出点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Read manual before asking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指令问题,还是直接回去啃手册吧。手册上介绍详实,还会举例。另外还有细节部分,都要自己去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