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S中的计数器说明

楼主(2018-04-2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通用的计数器也能做到断电保持,可没有更多的说明,版主能否指点,谢谢。

楼主: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引用楼主528467于2018-04-22 08:39发表的 关于FX3S中的计数器说明 :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通用的计数器也能做到断电保持,可没有更多的说明,版主能否指点,谢谢。
请不要断章取义,完整图片如下:
很明显,这两条解释是针对FX3U,FX3UC机型来说的。
Good Luck~

楼主:
从这个文章中,*1、*2没有写明是针对那个系列的,所以才稳的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