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S 是否只能连接三菱的伺服系统?

楼主(2018-04-22):
有个项目要做,请教下大侠,FX5-40SSC-S 是否只能连接三菱的伺服系统?

网友A:
只能连接三菱总线型伺服,就是后缀带B的例如 MR-JE-10B

网友B(2021-11-19):
看了还有东方马达

网友C:
东方马达也是日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方马达也是日本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