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2):
近日见一段程序控制伺服正反转,正转为DDRⅤl  K99999999   D140  Y00  Y01,反转为DDRⅤl-99999999 D140 Y00  Y01但查整段程序并没有控制Y1的接通或断开的程序就实现了伺服正反转了,何解?
Lu

网友A:
因为DRVI属于绝对定位,输入什么值就走到什么位置,在现在位置的基础上走,现在是100,你输50他就反转,输150他就正转,,新手见解,大神勿喷,,Q:5841026

网友B:
这个指令本身就控制了Y1呀

网友C:
是DDRVA绝对位置。
引用 网友A:
因为DRVI属于绝对定位,输入什么值就走到什么位置,在现在位置的基础上走,现在是100,你输50他就反转,输150他就正转,,新手见解,大神勿喷,,Q:5841026
QQ:569456723

网友C:
你看看PLC的输出点,方向变化是Y1的指示灯会有变化的!
QQ:569456723

网友D:
首先,你不用去查Y1是在哪里输出的,因为DRVI和DRVA定义好两个输出点之后,PLC就自己会输出的而不用你再单独定义一个需要输出的点。另外,DRVI正反转只由脉冲的+ -号决定,DRVA正反转由当前位置决定,当定位点大于当前位置就正转,当定位点小于当前位置就反转。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自己就好了,关机关掉软件试试!

网友F:
DDRVI K999999  D140  Y00  Y01 :当脉冲数为正数时  Y0、Y1同时输出
DDRVI K-999999  D140  Y00  Y01 :当脉冲数为负数时  Y0输出、Y1关闭

网友G:
正常情况是脉冲数量的正负号决定的

网友H:
DDRVI是相对位置,设定位置的正/负,决定Y1的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