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输出的C相信号,是差动输出,怎么取信号到三菱PLC的输入端

楼主(2018-04-23):
安川伺服SGDV-2R8A驱动器,输出的C相信号,是差动输出
,怎么取信号到三菱PLC的输入端,三菱输入是集电极的,怎么转换
现在我使用扭力控制,要求扭力到的时候,也就是马达不转的时候,有个信号取到PLC输入端
大家有什么办法,还是怎么将差动信号转成集电极的
19 20 是 C相

网友A:
买个转换板,几十块钱。

网友B(2018-10-12):
用转换板,转换的信号,稳定吗?会不会信号会受到干扰?

网友C:
稳定可靠
好好赚钱

网友B(2018-11-12):
我觉得你问的是两个问题。
1、怎么取信号到三菱PLC的输入端,三菱输入是集电极的,怎么转换?差分信号转集电极开路信号,淘宝买个几十块钱的信号转换板。
2、现在我使用扭力控制,要求扭力到的时候,也就是马达不转的时候,有个信号取到PLC输入端
我的理解是,设定一个转矩限制就是扭力限制。然后电机输出到了你设定的扭力值的时候,伺服驱动器输出一个信号。
可以看一下PN50F.0转矩限制中信号分配。转矩限制设定是PN4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