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各位大神:
         在我的印象中,西门子PLC应该是PLC市场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应用也很广泛,所以我在电器选型中一般都是西门子1500或者1200系列,但是现在ABB厂家说他们的PLC比西门子优秀,DCS系统是当前主流,关于ABB和西门子PLC的性能和优劣度,操作方便性等谁能给解释下啊,如果选西门子PLC,那我就用他的变频器和软启动了,因为我觉得操作方便。

网友A:
AC500浮点运算很强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500浮点运算很强悍

700纳秒已经非常慢了,目前主流的都控制在200纳秒以内。

AC500的档次目前只能干干西门子300的中低端机种,如果价格能做到和300相当,服务再好一点,相比西门子软件的易获取属性,ABB还有好多路要走。

网友C:
   个人习惯把

网友D:
DCS大项目,ABB比西门子强。用PLC的小项目,ABB是深坑,可靠性不说,就零部件供应的广泛性就完全没法与西门子相比。宁愿用三菱欧姆龙,甚至台达都莫用ABB。
西门子应该也有DCS应用吧

楼主:
西门子应该也有DCS应用吧

网友E:
西门子好

网友F:
只论PLC的话,西门子甩ABB几条街

网友G:
西门子也有全套的DCS啊。

楼主:
所以我就纳闷了,现在ABB主推的就是DCS,按道理论单机西门子比ABB强,弄起DCS来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0纳秒已经非常慢了,目前主流的都控制在200纳秒以内。

AC500的档次目前只能干干西门子300的中低端机种,如果价格能做到和300相当,服务再好一点,相比西门子软件的易获取属性,ABB还有好多路要走。

ABB的技术支持及资料易获取性均不如西门子,差了不是一两条街。浮点运算700纳秒那是AC500最低档,PM590以上都是4纳秒。另外主流的中型PLC浮点运算都200纳秒以内了?能贴个图看看吗,的确想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B的技术支持及资料易获取性均不如西门子,差了不是一两条街。浮点运算700纳秒那是AC500最低档,PM590以上都是400纳秒。另外主流的中型PLC浮点运算都200纳秒以内了?能贴个图看看吗,的确想了解

富士的PLC:

网友A:
描述:AC500
描述:1500
引用 网友B:
富士的PLC:
[attachment=221713]
上面说错了,PM590以上机型浮点运算是4纳秒,这个放在业内也是不慢了,1500也要6纳秒.......

网友D:
这个就像汽车,越是街车,大家越愿意买,一是可靠性经过广泛验证,二是配件多,哪里都能修。单比较指令执行速度,没意义,只要不差数量级,就是一个水平。

网友H:
西门子过去最厉害的是TDC,最近几年没关注过了,不知道更新了没有,可以一0.1ms的周期运行。

网友I:
这个根本就没有比较性!ABB真心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