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又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我在网上找了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想咨询一下伺服一般脉冲发完之后都会有一个 M8029 完成指令导通,这个M8029导通是在伺服已经走完了这个脉冲到位置了之后导通还是发完脉冲就导通,不会去管伺服的位置!还有雷塞的DM542 步进驱动器,在PLC 编程里面也可以用适用M8029这个脉冲完成指令吗?)

楼主:
(补充)之前没有做过伺服控制!现在手上没有东西去实践!谢谢大侠们给点心得 ——————牛顿说;‘不会就要多请教前辈’

网友A:
你应该去看看三菱的定位手册。
这个确实自己当时一下懵了!因为我是想问禾川的PLC 里面有没有这个指令!后来咨询到禾川的官网技术人员!禾川PLC 有的!高仿三菱!第一次用禾川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B:
M8029只表示PLC脉冲发送完成,要知道伺服是否有到达位置则要参考驱动器上的INP到位讯号
这个确实自己当时一下懵了!因为我是想问禾川的PLC 里面有没有这个指令!后来咨询到禾川的官网技术人员!禾川PLC 有的!高仿三菱!第一次用禾川

网友C:
這個和當條順控指令有關,比如脈衝沒發完,標誌位不會有輸出,也不會錯誤,所以要再次接通該條指令的輸入信號,讓它發完脈衝。完成后,再走下一個定位。

网友D:
8029只表示plc发完脉冲了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发脉冲的指令算是开环控制,就是PLC闭着眼睛发完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