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RS485连接Modbus转PROFBUS-dp的问题

楼主(2018-04-23):
Modbus转PROFBUS-dp模块的一端是rs232的端子,使用USB转rs232已经和一台PC连接好,另一台PC通过USB转rs485连接到PROFBUS-dp接口,但是PROFBUS-dp总线数据通信失败,请问是我硬件连接的问题,
还是plc组态软件设置的问题呢?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劳烦各位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标准485接头的引脚发送接受端和西门子的引脚分布是不大一样的,你最好找那种做好的转换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485接头的引脚发送接受端和西门子的引脚分布是不大一样的,你最好找那种做好的转换器
这是Modbus转Profibus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