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三菱电机CNC系统主要构架分为:
HMI:人机界面、
NC:    实现刀具相对于工件各坐标轴几何运动规律的             数字控制功能、
PLC:实现对机床设备动作的控制,在数控机床运行过程中,根据NC内部标志以及机床的各控制开关、检测元件、运行部件的状态,按照程序设定的控制逻辑对诸如刀库运动、换刀机构、冷却液等的运行进行控制。

相对于PLC,机床和NC就是外部。
编PLC程序要用到NC给PLC的信号和PLC给NC的信号,这是为了PLC与NC之间的信息交换。
可编程控制器(PLC)与数控系统(NC)以及数控机床(MT)之间的信息交换有以下信号:
(1)机床侧至PLC:机床侧的开关量信号通过I/O单元接口输入到PLC中,除极少数信号外,绝大多数信号的含义及所配置的输入地址,均可由PLC程序编制者或者是程序使用者自行定义。数控机床生产厂家可以方便的根据机床的功能和配置,对PLC程序和地址分配进行修改。
(2)PLC至机床:PLC的控制信号通过PLC的输出接口送到机床侧,所有输出信号的含义和输出地址也是由PLC程序编制者或者是使用者自行定义。
(3)NC至PLC:NC送至PLC的信息可由NC 直接送入PLC的寄存器中,所有NC送至PLC的信号含义和地址(开关量地址或寄存器地址) 均由CNC 厂家确定,PLC编程者只可使用不可改变和增删。如数控指令的M、S、T 功能,通过CNC译码后直接送入PLC相应的寄存器中。
(4)PLC至NC : PLC 送至NC 的信息也由开关量信号或寄存器完成,所有PLC送CNC的信号地址与含义由CNC 厂家确定,PLC 编程者只可使用,不可改变和增删。

PLC在数控机床中的控制功能:
(1)操作面板的控制。操作面板分为系统操作面板和机床操作面板。系统操作面板的控制信号先是进入NC,然后由NC送到PLC,控制数控机床的运行。机床操作面板控制信号,直接进入PLC,控制机床的运行。
(2)机床外部开关输入信号。将机床侧的开关信号输入到送入PLC,进行逻辑运算。这些开关信号,包括很多检测元件信号(如:行程开关、接近开关、模式选择开关等等)
(3)输出信号控制:PLC输出信号经外围控制电路中的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输出给控制对象。
(4)T功能实现:NC系统送出T指令给PLC,经过译码,在数据表内检索,找到T代码指定的刀号,并与主轴刀号进行比较。如果不符,发出换刀指令,刀具换刀,换刀完成后,系统发出完成信号。
(5)M功能实现:NC系统送出M指令给PLC,经过译码,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主轴正反转和启动停止等等。M指令完成,系统发出完成信号。

网友A:
用的是哪款PLC运动控制的还是PCPU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三菱C70系列,

网友B:
数控系统控制运动控制,PLC控制外围信号

网友C(2018-05-31):
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数控系统的NC与PLC 是分开的吗?还是一体的?数控是否必须用到C语言或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