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现有西门子mm420变频器, 变频电机,三菱FX3U PLC , 三菱FX4AD和FX4DA模块, 温度变送器WRNK-436   0-600度  4-20mA信号。求怎么编程实现温度控制电机转速?谢谢
  •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不难吧,根本不用编 ..

网友A:
    有da模块,用plc的模拟量来控制
    clyzzc

网友B:
    看手册,变频器选择外部控制,频率给定选择模拟量,三菱PLC写个程序转换

网友C:
    整个问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D:
    应该转换一下信号就可以了把“?+

网友E:
    温度变送器直接给变频器就可以啊,多看看变频器手册,不难。
    每家变频器的设置都不一样,自己研究吧。
    pID参数设置  要多试几次。

网友F(2018-06-02):
    学习了,变送器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
    拼拼拼

网友G(2018-08-06):
    引用楼主牛肉粉于2018-04-23 11:42发表的 如何用温度控制电机转速   求大神解答 :
    现有西门子mm420变频器, 变频电机,三菱FX3U PLC , 三菱FX4AD和FX4DA模块, 温度变送器WRNK-436   0-600度  4-20mA信号。求怎么编程实现温度控制电机转速?谢谢

    用4-20ma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H:
    PID控制就是为这种案例而设定的指令

网友I:
变频器有PID功能,许多恒压供水的例子就是检测信号直接送入变频器,由变频器PID运算输出控制变频频率。

网友J:
f(x)=温度
钟表1234

网友K:
如何用温度控制电机转速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