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信捷PLC经常烧输入触点,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点办法避免。

网友A:
COM 接0V    别接24V   烧输入都是接了 24V进去了

网友A:
COM 接0V      X也接0V信号 就可以了              三菱的话  S/S接24V  X接0V  这里有区别

网友B:
加隔离,或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 下载积分:+1(ranbin) 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 接0V    别接24V   烧输入都是接了 24V进去了

    COM口接的是0V。现在已经烧了,3个点了,幸好选型时多备了几个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M 接0V      X也接0V信号 就可以了              三菱的话  S/S接24V  X接0V  这里有区别

    记得三菱也有一些没有S/S只有COM的,这种也是COM接0V,信号也是0V,这种其实就是受内部电源的影响

网友D:
    为啥我一次都没烧过(别打我,手动笑脸)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6楼整点接线图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加隔离,按图纸要求接线

网友G:
    DC24V接错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如果错了,肯定用不了!听楼主的口气应该是正常使用的设备,但偶尔输入点会损坏!会不会有高电压串入?
    清风明月

网友H:
    冒昧的问下  你Y点输出负载的是什么电器啊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I:
    电路或者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J:
串入高压了吧查外围传感器了

网友K:
输入点我还真没有有碰到过烧坏的,输出点因为没隔离用时间长了还真有偶尔坏了的!!

网友L:
串电了吧

网友M:
选用优质的开关电源,或者用PLC自己的24V供电(在允许容量范围内)。

网友N:
碰到过一次,也是不解原因,是在使用过程中坏的。之后再也没遇到过。

网友O:
同13楼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P:
3楼的是正确的!还有别直接电源给触点---那样必烧无疑------有些PLC保护功能齐全些或保护,暂时用不了重新上电又可以恢复了---毕竟这种贵。

网友Q:
=估计线路长感应琮

网友R:
有感应电侵入

网友S:
可能是瞬间 感应高压进来坏的吧?不然说不通啊

网友T:
设备要接地,感应电压会烧输入点。

网友U:
输入的很少坏吧

网友V:
信捷烧输入输出正常,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隔离,按图纸要求接线

按图接的线,同样的三台机,就只有这台烧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一次都没烧过(别打我,手动笑脸)

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冒昧的问下  你Y点输出负载的是什么电器啊

烧的是输入点。

网友W:
加个1k-2k的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D:
我也没做什么特殊的电路处理,输入信号驱动电源使用PLC内部24V直流电源,电箱内交直流线路左右分开走线,,交流走左侧,直流走右侧,不知道跟信捷这个牌子有没有关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X(2018-05-28):
输入前面加个保险,?

网友Y:
量下这台机的开关电源电压吧!
水货电源也容易造成烧点的!

网友Z:
串个电阻,降低输入电流

网友AA:
涨知识了 ,我想问下 Y点不停的闪烁是怎么回事?
爱家爱china

网友AB:
COM和X短接就可以导通 X点千万不要介入+24V

网友AC:
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AD:
如果有可能的话全部接继电器转换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