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8-04-23):
威纶TK6071IP触摸屏可以用安卓手机线上传下载程序吗?望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普通的USB线就可以了,只要插头对的上

网友B:
只有有通讯口或下载后对应的上就可以,

网友C:
淘宝上一大堆,15元包邮,手机线太短呀!

网友D:
查头注意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完全可以的,MINI USB插头 。和MP3的插头 通用。

网友F:
找找在网上

网友G:
记得安卓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啊?难道安卓也出手机了。

网友H(2019-01-12):
驱动程序更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