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面这个宏指令的作用,谢谢!

楼主(2018-04-23):
各位师傅
请教一下下面这个宏指令的作用,谢谢!
附件图片

网友A:
K 为你触摸屏的那个地址LW 10
如果k等于15
将40赋值给K
否则将15赋值给K
下载积分:+1(秋天的落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K 为你触摸屏的那个地址LW 10
如果k等于15
将40赋值给K
否则将15赋值给K
我也就简单一说可能有错误,威纶通宏指令手册会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