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P1L调试时遇到奇怪现象

楼主(2018-04-23):
上个星期应原同事请求,修改CP1L的程序,发现mov指令无法赋值,比如mov &10 d100,D100的值是0,把D100换成别的地址就正常,程序中也没有复位该地址的程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估计是程序其他地方有用到这个寄存器 一般像那种批量复位的不容易察觉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一个是MOV,估计另一个在下边用个双字的,你用Ctrl+ F只能搜索到D100,但是你用交叉引用搜索就能全部看到
QQ:569456723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地址使用时候被某些地方占用了,造成数据冲突。
建议就下载一段单独测试的程序,这样就很清楚是否plc出问题的。

网友D:
movl 到D99 占用了D100 常识啊

网友E:
怀疑是D100被占用了

楼主:
双字节会占用这种可能性我也想到过,并且检查了没有被占用,而且源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上传后增加了一个工位的程序段再下载进去,就不正常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清风明月

网友F:
D100 的地址被占用 块传达 多点传送 注意这种指令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G:
看下交叉引用表吧,很大可能是其他地方用到了D100

网友H:
应该是有地方在使用

网友I:
MOVL D99 ,占用了D100

网友J:
有两种情况是程序交叉引用里看不到的。
一:人机脚本
二:间接寻址

网友K:
我之前也遇过,最后换一个D区就可以了,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L:
我之前在三菱3U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三菱官方的答复是软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