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使用标签后D600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8-04-23):
三菱FX3U使用标签后D600编译通不过

网友A:
元件分配问题

网友B:
自动分配软元件和D600重复了,在 工具 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 中可以更改分配

网友C:
元件分配不正确,请手动调整一下。

网友D:
对工具元件分配调整一下,用了标签变量,一般也用不到那么大的寄存器吧!

网友E:
软件分配有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我感觉三菱用标签和不用标签没有很大的区别,用标签反而更不方便。

网友G:
有标签对于经常改相同功能但是不同I/O点的情况还是狠方便的。不需要再到程序里去替换,直接修改标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