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检测数据寄存器值的变化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8-04-24):
写串口通讯程序,通常都是循环轮流执行每一个通信数据,通信的数据量较多时,可以在只有在有修改过的数据才执行通信写入指令,未修改的数据,就不要执行,通信写入指令,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通讯扫描时间,那实时检测需要通信的数据变化有哪些方法呢,欢迎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A:
读取是循环操作 , 不停的读 , 写入是临时操作, 判断有没有变化是 循环读取回来之后跟之前的对比一下。

网友A:
跟信捷plc通讯 差不多25ms一次 实时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