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主要运行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CAD、PLC、EPLAN等!现役电脑运行其他软件均正常,但是每次用AD9画PCB是就开始卡,非常苦恼请教一下,换一个好一点的需要什么配置?哪个品牌?能提供具体的品牌,型号更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好像和软件有关系的哦,同样是09版的,我的卡的要命,同事的很流畅,后来我就让他给我装了他的09就没事了,好像09就有这个毛病,秋季版的都卡,冬季版优化以后就哈了,百度了解一下,或者换其他版本的
  • 下载积分:+5(shixinhua)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和软件有关系的哦,同样是09版的,我的卡的要命,同事的很流畅,后来我就让他给我装了他的09就没事了,好像09就有这个毛病,秋季版的都卡,冬季版优化以后就哈了,百度了解一下,或者换其他版本的

    是这样的吗,版本方面没有考虑过。一会我去试试
    再次感谢!!!

楼主:
    不行,换了软件版本还是不行,可能就是显卡太低。
    网上看了一款ThankPad E480 不知道怎样

网友B:
    ThinkPad吧?
  • 下载积分:+5(shixinhua)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