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nb系列plc用打印机电缆驱动哪位大神有

楼主(2018-04-24):
哪位兄弟有富士nb系列plc的电缆驱动,就是用打印机线端口的驱动,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A:
NB系列使用的是编程电缆是NW0H-CA3和NW0H-CNV,不需要驱动。
Good Luck~

楼主:
直接用打印机电缆可以吗,有类似接口,插上电脑没反应,事线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打印机电缆可以吗,有类似接口,插上电脑没反应,事线有问题吗
富士电机PLC为RS422方式,直接用打印机电缆怎么可能连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