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注册列表编辑器的删除

楼主(2018-04-24):
首先把电脑里的三菱相关的软件卸载掉卸载干净
然后点击“开始”按钮
选择“运行”
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
就打开了注册列表编辑器
然后点击红线圈标注的前边的加号
打开之后再点击红线圈标注的前边的加号
找到红线圈标注的“MITSUBISHI”这个文件
右键点击,选择“删除”就完成了注册列表的删除
然后您再从新安装一遍三菱的软件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可以,建议重装系统
能反编译

网友A:
有的电脑有至少不是一个这样的文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