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XFER &3 D1 @D11_这后面@是要做何作用

楼主(2018-04-24):
指令前面加@是上缘触发或上微分
请教前辈XFER &3 D1 @D11
这后面D前@是要做何作用?

网友A:
間接定址D11值多少就是幾號D

网友B:
这是一个间接寻址标志,寻址结果为D11里面的十进制数,例如D11数据为&20,则最后传送结果为D20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C:
间接寻址

网友D:
好久没用OMRO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