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频率下,2极和4极的异步电机转速是否相同?

楼主(2018-04-24):
有人说相同,有人说不同。我只知道最高速度肯定是不同的,比如我用设定为4极的变频器带实际为2极的电机,转速是否差一半?

网友A:
应该是不相同的吧

网友B:
肯定不同呀

网友C:
相差一倍!

网友D:
变频器分极数吗?

网友E:
分极数的

网友F:
如果是相同的,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G:
转数 与 级数 成反比关系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H:
n=60f/p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2极同步电机3000转/分、4极同步电机1500转/分、6极同步电机1000转/分.
2极异步电机2950转左右/分、4极异步电机1450转左右/分、6极异步电机960转左右/分
以上资料出自百度。

网友J:
     自己做个试验。
     实际是两极电机,但设置电机参数的时候,欺骗变频器说电机是四极电机。

网友K:
想想在50赫兹频率下那个速度快?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L:
肯定是不同的,n=60F/N

网友M:
从低速到高速都相差一半

网友N:
答案在9楼,
n=60f/p

网友O:
转速计算频率乘以60除以极对数,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P:
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Q:
肯定是不同的同步磁场的转速就不同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自己做个试验。
     实际是两极电机,但设置电机参数的时候,欺骗变频器说电机是四极电机。

你得看是什么变频器采用什么控制方式,矢量控制和DTC控制方式你欺骗它的话能给你罢工.....................

网友S:
引用 网友H:
n=60f/p

答案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