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PLAN P8项目创建日期怎么修改,谢谢指教。

楼主(2018-04-24):
EPLAN 封面上有日期 但是以前的图纸 时间比较久,想要修改一下,
我右击 项目 属性里面 找到创建日期,结果不能修改
有人说创建项目时勾选了 创建时间 就不能修改了 可是我实验了一下 即使没勾选也不能修改,为什么啊,有人会吗,指点一下。

网友A:
创建者日期无法修改,你新建项目把原来图纸复制到新项目试试
EPLAN P8项目创建日期怎么修改,谢谢指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