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我想问一下大神们,mov d0 t0这一段为什么不能实现?也就是改变T0初始计数值,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计时。

网友A:
三菱仿真 ,不支持高级指令的。

网友B:
很多高级指令不支持的,所以还是要整台机子来再次确认。验证。有时模拟成功,实际上是真机试验又有出路?

网友C:
是不是改变计时时间?要把k1000改成d0,才可以触摸屏动态改变计时时间

楼主:
不是的,就是可中断计时,接着原来的时间继续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改变计时时间?要把k1000改成d0,才可以触摸屏动态改变计时时间

不是的,就是可中断计时,接着原来的时间继续计时

网友D:
試試我寫的這段程式,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我寫的這段程式,可以成功

试了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