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如何可以让他复位碰到了 X3之后, 然后1000频率运转,离开的X3的一瞬间 在反转到感应到X3 停止!应该用什么指令呀!各位师傅们,求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在复位状态下用X3的上升沿来计数 ,先执行回原点段,触碰X3上升沿后计数为1则执行小段慢速程序,完毕后反向执行一

段慢速,直到X3再次触发上升沿,此时复位掉计数和相关中继即可,还有就是你这个程序写的真的有点蛋疼,M4直接用M8029

复位就行了,何必再起一行,X16置位的M6放在上面单独一行更好,M8029要紧挨着脉冲指令的下面
,先执行回原点段,触碰X3上升沿后计数为1则执行小段慢速程序,完毕后反向执行一

段慢速,直到X3再次触发上升沿,此时复位掉计数和相关中继即可?这个不是很明白!最好可以有程序看一下!谢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同意一楼,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A:
写了一个,你可以验证下,我也没使用过这种复位方式,这种复位方式常见于板卡控制的多轴设备,PLC控制复位直接用近点+

原点方式使用ZRN就行了
附件: 复位.zip (189 K) 下载次数:24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