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如图,
D200(D201) =  H 701B0303

有什么指令或者办法将这个D200(D201)的值拆分成:

D1 = H 70000000
D3 = H     1B0000
D5 = H          0300
D7 = H              03

或者有没有办法直接将D200 (D201) 拆成:

D1 = 70
D3 = 1B
D5 = 3
D7 = 3

红包求助

网友A:
用单片机因为资源有限,很多是不能位操作,一般采用逻辑运算进行位操作。
需要保留与1进行运算,不需要保留的位与0运算,然后移位。
FNC26 AND

1,将D1,D2值为HFF
DAND D200  D1   D10  ,D10,D11值为H03

2,将D3,D4值为HFF00
DAND D200  D3   D12  ,D12,D13值为H0300
然后将D12,D13,右移4位,

其它同样用法
  • 下载积分:+1(ddybfl)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如果你是用FX3U,請試試看WTOB跟DIS這兩個指令
  • 下载积分:+1(ddybfl)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FX3U,請試試看WTOB跟DIS這兩個指令

    DIS可以,原来3U新增这么多指令,
    之前CRC也是自己写,现在3U也可以直接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论坛老哥了~~~

楼主:
    如果是将散的数据D1D3D5D7   按顺序整合成一个数据D200的话    是要用什么指令呢?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FX3U,請試試看WTOB跟DIS這兩個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将散的数据D1D3D5D7   按顺序整合成一个数据D200的话    是要用什么指令呢?

    先把分散的數據排成連續的再用BTOW試試看,這個指令我沒實際試過,你先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