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拿到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发现模块保护电路电阻炸掉,贴片电容对地漏电,维修好后连电机加电测试,报A.410错误,查实际电压并不低,于是画出以下电路,请问跟这个电路有关系吗?这个电路原理哪位大神可以解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做到这里,你已经是高手了。别的不多说了,支持你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这里,你已经是高手了。别的不多说了,支持你努力!

我并不是什么高手,对电路原理一窍不通,没人教,只好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B:
没修过驱动器,看图纸分析好像就是这部分信号反馈到CPU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驱动器,看图纸分析好像就是这部分信号反馈到CPU了啊

多谢关注,主要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不敢贸然买件更换,因为更换光耦后显示A.030主回路故障了,貌似比之前问题还严重了,所以还原成欠压状态了。因为不会测试光耦,所以只能怀疑买的是假光耦了。

网友C:
没有修过伺服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了,问题已经找到了,很开心,还有就是要谢谢二楼的鼓励,共勉!

网友D(2021-04-26):
http://[/img请问是]哪个光耦导致的030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