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人机界面与QD77MS16数据存在差异

楼主(2018-04-25):
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与PLC内部数据存在一个10倍的关系,丝杆导程5mm,在人机界面上必须输入50,电机才会走5mm,按道理只用输入5就可以,求解。。。

网友A:
触摸屏上小数点往左移一位就是这样啊

楼主:
比如?举个例子,为什么移一位

网友B:
还是认真看手册,里面都有
是看QD77MS16的手册,还是CPU的手册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也在调 qd77ms16 搞得好负载 能交流下吗 278363271

网友D:
没关系,这个以PLC为准,触摸屏上会有小数点在第几位,一般设置为小数点后有两位,因为手册上有写,定位数据单位是10的负二次方mm。

网友E:
触摸屏程序问题,你的什么触摸屏?

网友F:
你人机输入框是不是有小数点啊???

网友G:
你这样设置,如果触摸屏没进行换算的话,如果要走5mm需要设置50000,因为内部单位是0.1um,脉冲数是整数,不是浮点数,所以没问题。如果硬要按毫米显示,可以在触摸屏内部换算,或者给设定值增加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