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与松下伺服电机怎么控制

楼主(2018-04-25):
各位大侠求问一些S7200的PLC控制松下400W伺服电机需要加什么特殊的模块吗?还是直接就可以控制.谢谢了!

网友A:
用脉冲控制啊,不行就用通信控制MODBUS

网友B:
用晶体管输出的,脉冲控制,不用加其它。

楼主:
好的,谢谢!新人刚玩这是,这个脉冲怎么控制呢?我是用i/0点控制刹车,和接触器的。能不能给个例子啊!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例子 知道为什么没人回你了吗 一个一个试都试出来了 有个东西叫手册 有个搜索叫百度 有一种学习叫动手 就算给你例子了你下回又能不看例子写出来了吗 换种PLC呢 自己实践堆出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无论怎么变 怎么换PLC 逻辑与思路都是共通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给你个例子,你看看。
单向运动(伺服).zip

网友D:
四楼讲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