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一个AD/DA数据抓取转换的实例项目
qw172365283

楼主(2018-04-25):
最近想做一个项目,使用三菱系列(都行),抓取流量开关信号4-20ma,数据抓取后通过输出模块控制阀门开度程序。
由于没有接触过请教大家,给提供资料什么的,或者能提供一个具体的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AD DA手册直接有现成的例子程序,可以参考fx3u模拟量篇
各位大神求一个AD/DA数据抓取转换的实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