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变频器TA TB TC多功能继电器端子如何触发?

楼主(2018-04-25):
请问各位大神,变频器TA TB TC多功能继电器端子如何触发?我这边有一个欧瑞E2000变频器,想用多功能继电器端子做一个运行指示灯,但是看了半天说明书没有看到关于多功能继电器端子使用方法。那么TC公共端接入220V,TA为常开,TB为常闭,我应该接那端才可以使是变频器运行时多功能继电器端子有效?TC-TA是什么条件可以闭合?
感谢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按图接一下线,在说明书里设定相关参数为运行输出。一般变频器默认为故障输出 。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B:
根据参数设置,继电器输出功能选择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C:
设置为正转运行输出,他就再电机开始正转运行时常开触点闭合,反转设置也一样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网友D:
TC-TA閉合的條件可以在F300設定,默認值是1,故障時閉合,5 好像是變頻器運轉中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已经找到F300 ..

网友E:
根据参数设置,继电器输出功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