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0程序问题

楼主(2018-04-25):
这个CRC校验的程序,正常理解就是AC0一直等于FFFF,LW5的输出值也一直为FFFF吧,但是实际上能做CRC校验 并且输出结果是对的。难理解,SM0.0 不是一直接通吗

网友A:
只有我可以看得见for-next吗
是有循环指令 这个影响吗

楼主:
程序上传上来了,谢谢

网友B:
这个人厉害了,自己搞CRC。
不是的 别人写的 我没有看懂 所以问问
专心搞钱

网友C:
1.你发的程序没有主程序
2.你这段程序在子程序,在调用的时候才会通的。

网友D:
对的 这个都是子程序里面的 子程序不会自己通 都是调用它它就执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