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ABB变频器ACS880

楼主(2018-04-25):
请问大神:我们公司ABB变频器acs880变频器怎么调整模拟量输入控制与实际输出频率一样?
变频器控制方式是默认工厂宏,电气柜与设备距离很远,就用到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本地控制是电位器给定频率,远程控制是PLC模拟量给定,现在问题是:
1.电流反馈不准
2.输入频率与实际频率不准
请问在那组参数里调这些功能?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比如模拟量给定4-20ma,给定10频率,但是本地监控频率是16,调哪个参数组是调这个功能?

网友A:
我觉得这款变频器有电压输入,也有电流输入。你距离远,电流有是毫安级别,干嘛不用电压输入模式。还有变频器输入电流,你有没有接到AD模块上去测量,是不是与输出值一致。

网友B:
模拟量给定和模拟输出都需要标定,方法说明书上有

网友C(2018-12-17):
若现场变频器使用AO1模拟量输出端,输出模拟量信号,将1504改为4,1505改为20。使用AI1做模拟量输入端,把ai1微动开关打到on,调节内部1301AI1底限为20%,1302高限为100%。

网友D:
打电话给他们工程人员,自己调整不保修的,我们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给他们工程人员,自己调整不保修的,我们的就是这样的
你确定看懂了楼主的问题,调试参数让厂家来给你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