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5):
变频器是正泰NVF2G的,第一个问题是变频器接收的是DCS那边送来的4-20ma的电流来控制电机的转数,这里用的是变频器的AI2接口来接收这个信号。由于DCS那边需要反馈一个4-20ma的转数信号,故这里我选的变频器的AO1输出4-20ma的反馈电流信号,现在出现反馈的转数和中控室显示的转数不同,现场调节了输出的AO1上限和下限对应的百分比和输出对应的电压参数,但是还是没有调整到同步的情况,就是对上电机的满速了,低速时数据又不对了,老是调整不好,请问家园的师傅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比如上面的AO1变频器4到20毫安电流输出口,可以连接两个接收4到20毫安信号的设备吗?如果可以,这两个设备是串联还是并连呀?第三个问题,此变频器的AO2输出口为什么会输出0到10毫安的信号而不是4到20毫安呀?这个不理解,但是此前此变频器被工厂的人接错线,导致这个AO2口接入变频器30多伏电压,不知道和此有没有关系。求家园的师傅们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换个新变频器试试

楼主:
现在不具备换机的条件呀,还是希望能得到家园的大师们的指点,谢谢你们。

网友B:
1.斜率及零點定位。

2.可以試,但不建議。
    因是電流,采串联。

3.資訊不足,無法判定。

楼主:
谢谢师傅们回答,现场因为检修设备,又停电了,现在没办法调试,来电后我试试楼上师傅说的方法,谢谢

网友C:
先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变频器输出A01的电流信号,对应实际变频器输出的转速,查看输出状态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肯定判断是变频器端不正常。再查看配置的参数是否正确,最后再判断接口是否有问题。
Q183996768

楼主:
谢谢师傅们,是变频器的默认输出是0-20毫安信号,中控室接收的是4-20毫安信号,问题出在这里了,再次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