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8-04-25):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用什么软件,通讯口是串口232吗?

网友A:
冒牌FX3U的,还带4个高速脉冲输出接口。直接用232下载。

网友B:
山寨板卡。。。。。
Q183996768

楼主:
多谢大师们!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这是开发板吧,直接用三菱软件就可以灌程序

楼主:
笔记本带串口与仿三菱3U通讯不上呀,大师

网友D:
这属单片板,拷程式没那么简单

楼主:
楼上大师能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等好心大师指指点!

网友E:
串口设置问题,直接用USB转232线,三菱软件,PLC选型好,应该可以下载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好心大师的回复,我用usb转232,三菱软件怎么设置还是通讯不了。还有用过这种PLC大师指导-下
谢了!

网友F:
我遇到过,能通讯但是不能读取plc的程序

网友G:
这个吧!
真诚感谢!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问下大师,把波特率设置为38400就可以了吗?,明天到厂里试一下,万分感激您!另外能告诉我生产这种PLC的厂家联系方式吗?

网友H:
不能读取
为什么不能读取?大师

楼主:
为什么不能读取?大师

网友I:
冒牌FX系列这个应该是232吧

网友J:
如果设置了密码是读不了程序的,常规手段没发解决

楼主:
现在关键是通讯不了,没有密码。

楼主:
使用了各位大师的方法,还是没有通讯成功,等待使用过的师傅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K:
找原厂吧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生产的呀,也没有联系电话,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