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8-04-26):
附件为PLC 程序
我现在有一台80EHplc 和一台DOP-A10THTD1 现在是用触摸屏COM2端口 接485与PLC 通讯。触摸屏9针接的1和2 PLC接的是A和B 接线方法如图
然后 触摸屏设置如下图
PLC如下图
PLC485通讯D1120为K137 D1121为K1
现在的问题为 我点触摸屏 PLC点没反应。点动都没用。指导一下 是软件问题还是PLC硬件问题?

网友A:
人機側格式設定錯誤

网友B:
9600 7 E 1 好像D1120设置的为H86 至于PLC站号就得看你的触摸屏组态时候设置的通讯的PLC站号 一般默认的好像是0不是1 写按钮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了你对应的PLC站号设置的对不对了 对了还要补充一下 RS-485-2 正就是和正连 负就是和负连 别倒过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