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A-ADP模拟量模块和FX3U PLC接口不一致,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26):
FX3U-3A-ADP模拟量模块和FX3U PLC接口不一致,什么原因?FX3U是设备上原带的,刚买了块模拟量模块插不上啊,以前还没注意这事,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A:
中间需要一个FX3U-CNV-BD 这样接口才有
当然FX3U-232-BD FX3U-485-BD FX3U-422-BD 也行。

楼主:
感谢!还是要多看多学啊

网友B:
还有 FX3U-USB-BD 给版主加一个全了 一共5个任何一个哦 只不过有的要算通道1 有的不算通道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