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6):
    现做一条重量分选生产线,产品通过链条上托盘称重,利用光电讯号反应称重后的产品移动的位置。当产品等级移动到相应出口位置时,电磁铁动作将产品托盘打翻,产品掉落下来。
根据设置的重量划定为不同的等级。出口即为PLC的输出点驱动电磁铁。出口可以设置任意等级,每个出口最多可以设置两个等级,每个等级可以选择多个出口。当选择多个出口时还需要根据(单个循环或累计重量)条件循环。编程该如何实现。希望大师们给个思路

楼主: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以物品为中心走 就是需要将它分类放到对应的工站就可以了 当然这种如果没有你后面的多个工站设置一个重量等级的条件就很好做了  但是你后面又加了一个 多个工站放一个等级的  这个需要问一下你的客户的想法了 是把一个放满了再放另外一个 还是放完这个 再去放另外一个 然循环放  具体问一下你的客户要求 然后进行动作分解 你就知道程序架构该怎么放了 硬件的要求基本就可以报价和采购了 程序架构有了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写就可以了
大师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我实在是遇到难题了!

网友B:
菜鸟路过,学习了,也希望作者一定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学者

网友C:
学学有高手只点一下吗我也想学

网友D:
我做过一组重复的分拣,当多个出口条件相同是,可以先统计重复出口的数量,然后根据该重复次数来分配去向,从而实现平均分配,当然这个平均是可以以1个或多个为单位平均的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你说当多个出口相同时,统计出口的数量这个可以实现,但是怎么去分配该从哪个出口分选,用什么思路还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急盼高人指点!

网友D:
为每个库设置一个重复去向寄存器,每次分配后+1,查询去向时要判断重量符合、如果重复次数大于0,还要判断重重复去向计数器与查询到的次数相同,才算查询结束;当计数值大于等于重复数量时归零;
例如1、2、4出口设置重量相同,那么1出口对应的重复次数就是3次,第一次查询时去向重复寄存器为0,那么第一查询到去向时,查询成功计数器为0,重复去向和查询成功计数器相同,查询成功,去向为1口,重复去向寄存器+1
当第二次查询到这个设定值时,查询到1出口时,重量相符,但重复去向寄存器与查询成功计数器不符,需要查询到2出口时,重复去向寄存器与查询成功次数相等,去2口
这里需要用到:重复去向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为去向哪儿做记忆的,每次去向确定后+1,为下次分配出口做准备
查询成功计数器是每次查询到哪儿的一个指针,指针与去向重复次数吻合表示查询完成,从而实现分配平衡
文字组织的不好,可能说的不太清楚,需要自己好好的捋捋!

网友E:
10楼的高手有程序提供看一下就更好了,学习中

网友D:
程序保留了查询部分,含有重复码检查、匹配查询、去向平衡等程序

网友F:
这个哈啊,不错

网友G(2018-06-19):
程序打不开呀 楼主 两个台达的PLC软件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