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有一台车削设备用一个伺服电机走刀,有一个机械原点,每次必须回原点才能启动运行,运行过程是快进刀------慢进刀-------回到原点,刚开始一天运行正常没有任何误差,为什么到第二天开始出现进刀位置不准,有时候会少走刀,有时候还会多走刀,我快进刀和慢进刀用的指令是DDRVI,退回原点用的是绝对位置指令DDRVA   K0    D182   Y0   Y1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求大神指点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干扰 鉴定完毕
220V输入用了滤波器,还有其它减小干扰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B:
监控下伺服驱动器接受到的脉冲数是否异常来判断是干扰还是机械问题。
几个小时出现一次错误,前面都正常监视伺服接收脉冲也正常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如果退回原点的时候直接使用找原点的方式,那么误差就不会累积了。

网友D:
同意二楼的,干扰。电机线河编码器的线其中之一肯定受到干扰了,找个磁环套上屏蔽掉。
几个小时出现一次错误,前面都正常监视伺服接收脉冲也正常,如果PLC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是干扰了,是直接把磁环套到电机线和编码器线上吗?

网友E:
最好是伺服的控制的电源与你设备其他的感应器电源分离开,不要接在同一个直流稳压电源上,伺服控制单独用一个

网友F:
伺服走位不准,首先弄清楚是机械部分出了问题还是电气部分出了问题;机械部分重点检查联轴器,导轨;电气部分要看看你的信号线屏蔽层有没有接地,特别是端头头要处理好

网友G:
干扰是一个条件,机械机构你检查了吗。

网友H:
有可能是回原点的方式不对,在原点前面和在原点后面回原点,会使原点建立后物理位置有偏差,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东西;个人猜的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