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我想用一路脉冲 ,控制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带动两台步进电机同步转动,请问怎么接线?是不是吧两个步进电机线路(4线或6线),分别并联到驱动器相应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试试   负载不大应该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一个驱动控制器带两个步进电机是不行的,一个脉冲信号供两个两个步进驱动器用是可以的,两台步进电机做高精度同步的运行是不能满足的。
我用TIA v14编程,用同一个脉冲带两个驱动器,从而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请问下怎么组态配置,以及怎么接线?一个电机正传,一个反转。

网友C:
没有用过,你先试试。给个结果好吗?

网友D(2018-09-20):
一个脉冲信号供两个两个步进驱动器用是可以的

网友E:
精度要求高就不要怎么干了,不能单独控制的

网友F:
一个脉冲信号给两个驱动器,或者用那种带2个电机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