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求教大神怎样做一个项目选单通过选择型号或者名称选择一种配方后,即将各参数传送到PLC
配方的组成元素包括:型号或名称、参数1、参数2、参数3

大概效果如图(网图)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品牌的屏?我用昆仑通态的屏,原想做成你这样下拉框的效果,搞了两天没做成,现做成了用表格选择的效果,可直观的看到要选择的配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品牌的屏?我用昆仑通态的屏,原想做成你这样下拉框的效果,搞了两天没做成,现做成了用表格选择的效果,可直观的看到要选择的配方参数

威纶通的屏,现在用的就是类似表格式的,但客户要求改成选单式的

网友B:
配方要存在屏裡還是PLC??

网友B:
看看這樣對不對?
效果:選擇選單時,同時顯示配方內容,也可以直接變更
附件: EBProject1.rar (257 K) 下载次数: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