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7):
求助大神,简单一点 让我做个参考

网友A:
没有办法搞,
至少需要通讯或者AD模块读取温度,温度。
选择FX2N-2AD和FX2N-2DA可以嘛?如果不用pid编程的话是不是要用步进指令按顺序来?感谢回答

网友B:
没ad没法搞的或者有温度表扩展个485跑通讯采集数据